HP DV2700 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了!是屏关了。

楼主(2010-07-07):
     前二天接到一台HP DV2700。客户说CPU 温度到80多度了。屏有时一闪一闪。有时开着开着就白屏了。先拆机。发现CPU风扇出口那有很多垃圾。清理了。开机后屏不显了后外接看有有轻微的花屏。加焊显存后花屏问题没了,以为好了。装机。装好试了能进系统,就叫客户来拿。客户在试机。试机到十分钟左右白屏,键盘灯能切换,他说拿来前也有这问题,晕我忘记还有这问题,拆机把显卡加硅膏,再开机。过了十多分钟又白屏,现在是再开机也白屏了。可外显,请问兄弟怎么修啊。谢谢!还有前面进系统用的时候屏总是一明一暗的。

补充内容 (2011-8-2 11:28):
最后换显卡解决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一下有屏供电吗没有的话可能是屏线问题或是显卡

网友:
嗯。明天先拆屏出来点下看如何。再找屏供电。谢谢

网友:
屏供电没出。屏供电MOS管没有控制电流过来。直接不用MOS管从MOS管D极飞线到S极。屏供电有了,但还没显示。外显可以,屏是好的。线也测过,请问屏还没什么控制线路啊?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重置锡珠试试,我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