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无12V 5V

楼主(2010-07-07):
请教你个问题,有块液晶电源板,无12V 5V输出,我换过光偶 431 6841  300V出来了,旁边电阻二极管也没发现有坏的,6841 3脚14至18V不停跳变,不知道会不会换上去的6841也是坏的

网友:
检查下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以及整流桥

网友:
300V己经出来了,和桥这些没啥关系了,手上只有一只6841,没有别的再换来试了,有贴片的6841,不知脚位是否一样,焊长点来接上试下

网友:
SG6841有SOIC-8和DIP-8两种封装引脚功能都是一样的,测一下6脚电压是跟它外接的电阻有没变值。

网友:
6脚,是I I这样数还是U这样数,I I数的6脚有11至15V电压不停跳动,U这样数的6脚无电压,连的电阻没变质

网友:
测下输出端蒸馏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己经换了一片贴片的6841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IC供电脚的限流电阻以及整留管是否OK

网友:
贴片的也可以,只是换起来不好换

网友:
先检测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是否都为好的,如果都是好的,这时可通电测电压看大滤波电容处是否有300V电压,如果有一般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在更换此芯片时一定要原型号代换,否则可能会出现更糟糕的故障,因这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IC是好的,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和电阻有问题。

网友:
看反馈  听我的没错

网友:
配件不齐全 修起来 真是麻烦!

网友:
仔细查一下外围电路,电源管也换掉

网友:
换开关管旁边的电容,一般是220/50V

网友:
是个二极管坏了         而且还要看型号的      那个二极管在哪个位置忘记了     电压好像也是15V左右

网友:
把你们的办法都试试,楼主就崩溃了变相的灌水。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过一个...和你类似的问题.应该是雷击造成的.只坏了两样东西.PWM IC,开关管.
不过有点奇怪的就是,这个开关管测量时是好的.我换了PWM IC之后,仍无12V和5V输出,才怀疑开关管有问题,后来换掉后就OK了.可能是软击穿吧,有时候不要太相信测量数据...会误导人的.

网友:
6脚,是I I这样数还是U这样数,I I数的6脚有11至15V电压不停跳动,U这样数的6脚无电压,连的电阻没变质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连6841的引脚都没搞清楚吧?

不管是SOP还是DIP的,都有个明显的缺口或1脚定位标志,应该不难确定。
不过,无论是你把1脚当8脚,还是8脚当1脚,你这样数出的6脚都不会有电压。
看下这个IC的PDF。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VCC过低,IC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查下VCC启动及续流供电电路。
如果正常,查稳压控制电路、ISENES电路,正如楼上所说,有时要代换开关管试下。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过一个...和你类似的问题.应该是雷击造成的.只坏了两样东西.PWM IC,开关管.
不过有点奇怪的就 ...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果没明显损坏的话,只能是查查后级的电阻和二极管,实在不行也就替换开关管了。软击穿是最难查的事情。

网友:
可能是7脚电压太低 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在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