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终于有成就感了LG 22寸液晶显示器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0-07-07):
今天接到一客户LG 22寸液晶显示器,不加电,拆开后仔细检查发现保险烧了,立马换保险,换完侯插上电,没想到“砰”的一声,保险有炸了,也吓了我一跳不知道怎么怎么回事,于是就上论坛一搜,发现好多高手说烧保险肯定是稳压二极管可能也有问题,于是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尽然有一个是痛的,其他的三个都是好的,立马找了个废旧板子拆了一个换上。但是通电的时候心有余悸,先把插板断开,然后接好侯在按插板,竟然没有炸,心里一阵高兴。然后接好后,点显示器一切OK。终于感觉到成功的喜悦了。

网友:
不是吧,你直接换保险的啊,下次注意了,烧保险后级电路一定有短路的,

网友:
怕就不上保险管,接个灯30W的灯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接灯的,讲具体点,还有接灯有什么作用,麻烦给指导下

网友:
接个30w 之40w的灯,串接保险两端,通电后如果常亮表示后级电路有故障。。。检查开关管,控制芯片等管子是否安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稳压二极管”是哪部分的,竟然还有4个??

还是老老实实的从基础学吧,学点原理上的东西,不然很难有提高的

网友:
烧保险的先要测桥堆 开关管 PWM芯片有没坏再上保险。

网友:
他说的四个二极管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吧,要不什么地方还会有四个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
这般维修经验,还敢接生意。这社会牛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点评):
四个二级管不就一个桥堆,不过哪一个维修师父不是再不断的错误中走过来的,没有人出生就会维修的,少批评多建议,我相信会有多一点的快乐

网友:
他说的4个稳压二极管肯定是整流二极管,新式的都用桥堆了,要坏了可得单个端。幸亏是坏了个整流二极管,要是开关管也坏了不进一步检查,肯定还会吓一跳。

网友:
那四个二级管是应该是次级变器后面5V ,14V整流二极管吧...

网友(点评):
看来你也要加强理论学习了

网友:
5V 14V还用整流吗?

网友:
此贴比较菜鸟,这样也能修液晶,,,,,偶感觉很受打击。。。。

网友:
高手多呀,我确实是菜鸟,接受批评和指导,那4个确实是整流二极管,以后会努力好好学好基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想。要不哪有

网友:
我建议菜鸟 先认真读完初中物理

网友:
这个贴子 毫无意义!建议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高手都是从菜鸟阶级努力来的      没必要这么说的   大家交流嘛   像现在这样 楼主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新手自学的吧

网友:
这个帖子比较菜。

网友:
我很佩服LZ的勇气和干劲,这才是做生意的人啊!

网友:
当有人叫你爷的时候,以前你也是孙子呀。鼓励一下楼主,虚心求教,我和你都一样是自学
没有一个师傅,只有基地。早几年修自家的电磁炉的时候。烧了保险直接换,上电就炸,那种情形对我来说真是太正常了,麻木了,,,虽然没有师傅,那时也没有到过基地,修多了自然知道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胆气啊,保险砸了,换了就能通电,NB

网友:
LG22寸居然还有用四个二极管做整流的,一般都是用桥堆的吧,难道是山寨的

网友:
没事多到论坛里面看看吧,多学习学习

网友:
保险一般都不会单独损坏了。整流桥,和开关管,都测的。好的话,才换保险的。要不容易故障变大的。

网友:
我也这样混过来的,现在直接换板,不烦又安全

jlhdcwl -10 就这样也叫硬件维修吗

网友:
现在自学成才的比较多,楼主努力学习,以后变高手了可不要学他们一样,要多教教新手,哈哈

网友:
维修时多注意周围的二极管或三极管。保阻坏,如换上,也得测量一下周围的电路能否正常!才可上机。。。。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哪一个维修师父不是再不断的错误中走过来的,没有人出生就会维修的,少批评多建议,我相信会有多一点的快乐,这话说的好。我有点搞不清楚的就是,求助帖子为什么你们都不去回答,一到这种帖子,就个个来说此贴什么什么的呢?你有时间怎么不去帮那些求助的人呢 ?说大话谁都会说,关键不是要出来批评,指摘,要多建议!

网友:
新手 我们要多帮助他们 不要指责呀

网友:
自学难口
大家一起努力吧
感谢基地让我们有了一个学习的平台

网友:
拆开后仔细检查发现保险烧了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仔细看吗.

网友:
菜鸟-高手都是这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是正常的话,灯泡应该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
哈哈,做维修一定要胆大心细,你胆子是够大了,但是心不够细,下次记得要查清楚再上电,像这个LG的电源板烧保险一般都要烧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