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手提Presario 2100 电源接口碰到了USB插座上

楼主(2010-07-07):
ATI芯片组,INTEL CPU。有一个usb口中间的塑料没了,电源插座就在隔壁,没注意捅到了上面,杯具,不开机了,会击穿桥吗?

网友:
  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不过设计比较优秀的电路会有oc

网友:
这种情况oc 也没有用了啊,楼主还是打一下阻值,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拆掉USB插座附近的一个HK3M4601 8SOP的 IC后 电源能点亮了,不知道有没有显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终于查到是限流IC真实的型号为AAT4601,用一个保险短接输入和输出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