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台15寸杂牌液晶

楼主(2010-07-07):
今天接到客户的15寸组装液晶,故障为不通电,拆开外壳,发现是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保险管,爆裂,爆开,桥式整流,有打火痕迹,根据保险管,的现象,为严重短路,先测桥式整流嚣,发现有短路现像,先拆除保险管,接上灯泡,更换桥式整流,正常后,换上同型号的保险管,开机,,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碰到。看一下大电容有无问题。大电容漏电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