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加热

楼主(2010-07-07):
我用BGA加热主板 几乎100%成功 现在刚开始学 显卡
但是花瓶的显卡 一加热就不亮了  是不是加热显卡要把BGA温度调低点
搞不明白 笔记本上面的显卡都加热很好  为什么台式机的显卡一加热就不亮了
今天这是第3块钱 花瓶  一加热 就不亮   又重新植  还是不行  纠结啊
同行 只用一把 白光的风枪 从底部加热 成功率100% 我BGA 就是这样的结果
PS 都是7300GT

网友:
温度可能太高了,芯片内部锡裂了在点的时候坏掉,或者GPU直接焊死

一般来说,显卡用土炮都可以搞定的,对于BGA更是可以轻松搞定,楼主下次做的时候看一下GPU下的锡球是什么状态就可以知道原因了(看一下是芯片本身不良还是BGA曲线的问题)(无铅的一定要调好)

网友:
我是那种便宜的BGA  温度是慢慢的自动上升 一般看到锡化了 用镊子推一下  动的很好
就停止加热  怎么感觉GPU这么容易挂啊 而且每次都有3到5欧姆的阻值

网友:
温度上升过快了,慢点看看

网友:
7300的核心温度控制不好一加焊就挂了。建议直接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