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PU无电压 接假负载或者不装CPU 电压0.2V左右.

楼主(2010-07-07):
该主板无法开机(无复位,能加电),测CPU电压无电压(微热) ,上假负载或不上CPU 0.2V 上CPU 测得PWM输出电压1\2 为0.3V 3/4为1.1V 不上CPU或者假负载 都为1.1V EN 不上CPU EN为0V 上CPU或者假负载 EN为1.33V
PWM(ADP3181) EN正常 DELAY 0.5V PW1-2 0.3V PW 3-41.1V
从PWM(ADP 3110) 8脚DH(Q1控制端) 0.2V 7脚SW(CPU电压返回值)0-0.2V 6脚GND 5脚DL(Q2控制端)0V 4脚VCC 12.13V 3脚OD 0V 2脚IN(PWM输入端) 0.3-1.1V 1脚 BEST 11.56V

已经用ADP 3188代换3181无果
         ADP 3418代换3110无果.
忘各位大虾帮帮忙!
哦 还有一点 !刚刚测试得内存电压 2.5V 本身应该是1.8V的 MOSFET全部正常。有个RT9214的电源管理芯片VCC12V 单独管理内存供电的  始终感觉输出过高

PHASE是内存供电的反馈点,OPS控制电源输出开关的通过一个电阻连接PHASE(正常),FB(我不晓得,看图纸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地的),VCC是12V供电 Ugate上管控制端(栅极) Lgate下管控制端

网友:
无法开机,先修上电呀

----------------------------
能上电?CPU无复位?
要是这样的话,先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及显卡和桥的电压
PWM最好不要代换用源值上

网友:
主板有复位吗?桥虚焊也没有cpu供电。

网友:
3181工作条件仔细看看吧

网友:
能开机,没有复位,CPU无供电!内存 北桥 南桥 IO PCI-E供电正常

网友:
哦  是能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ADP3181试 不要用 3188代 试一下

网友:
就是没有 3181才用3188代换的

网友:
是不能开机还是开机没有显示啊~?

网友:
复位都没有怎么显示啊! CPU供电都没有哦!但是他微热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2.5V(正常应该是1.8V) DDR2的 会不会影响CPU电压的产生

网友:
还有想问下:PDF显示 EN为高电平 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是PW输出,但是为什么一插上CPU就被拉低电平了,而且感觉本身应该是这样的样!
跑线 EN和CPU 参考电压经过一个电阻相连,而且和CPU周边很多电阻都是相连的 不知道究竟这个EN和那些地方相连呢!

网友:
EN信号0-1.3V什么意思,这个应该一直是1.3V才对

网友:
CPU核心供电IC最好原型号带换比较好,有修过用别的代换可以开机,但是经常出理不稳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