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英雄8500 网吧版 512C DDR2显卡通病合辑

楼主(2010-07-07):
今天接了某网吧的S-英雄8500 网吧版 512C DDR2显卡 六十多片,显存采用SAMSUNG K4N51163QE-ZC25的显存颗粒。 上图

。这些显卡大部分就是显存供电电容坏了,有一半换了电容就好了。  另一半都是电容坏了,供电不稳,导至显存坏了。量显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出显存的好坏。 好的显存,供电对地阻值都是7,而坏的一般小于5。 另一半估计都是要换显存了。 本人换一颗显存得要二十分钟左右,这个速度太慢了,不知道要换到什么时候。 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快速更换显存。

网友:
楼主嫌大了,可惜我不会修显卡现在植锡球都不过关

网友:
基地上有卖的钢网 ,买个试试啊!!!

网友:
换电容的一个显卡五块。 三十片,一百五十元。 减掉电容成本三十,净赚一百二。这个利润真不大。说实话我一边做一边觉得亏心,技术的价值不被大家所认可。 换显存其实很简单,取下来,拖平,摸膏,再上钢网,撒锡球,取钢网,吹好。关键就是拖要平,摸膏要均匀,不能少,少了不能自动归位。也不能多,膏就是液体流动把锡球整一块去了。

网友:
显存对地值过小不一定是显存坏有些是GPU问题

网友:
这些显卡等你修完后,你的技术就过关了,,,
技术值不值钱的问题,主要还是按市场规律的  主要还是做维修的人多,虽然各自的技术水平高低不一,但对于用户来说,他们是无法判断的,做的人多了,当然价格就下降了,,

网友:
我也接修过网吧的大量显卡,就是感觉人你的电容真不值钱啊,五块钱修一块,真是服了你呀!
G8系列的 好像都是一个公版,你可以找下G8600  小影霸还有双敏的,从元件布局来看好像都是一样的,我当时修的也是这个样子

电容6.3V  1500
电容16V   470
好像就两种易坏

再有就是GPU空焊的多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吗? 不然怎么测量好坏的 请教

网友:
这个怪你自己太贪了,所以才修的这么没价值。我给别人修,不管是换电容,还是其他的,最低都是50,要么就不修。当然量大的话,我可以稍微少点,因为我水平不行,可以多练练手

网友:
楼主修30片还不如我卖个适配器赚的多。。

网友:
一线城市都是这样的,你不做就有别人做。 只能去适应

网友:
我们这里是5块1颗电容。

网友:
设备好的话可以快一点,有大风筒的话可以一下子把4颗都拿下,分别枝好球一起吹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 5块钱的价格 把显卡回收了 ,然后看你还是砸还是修,想修了修一块,不想修了砸一块,5块 修一块 感觉还没电子商城卖电容的赚钱。

网友:
2到3分钟吧,显存阻值你是如何测的?
显卡这么放很容易掉件,最好用袋装上,FBVDDQ对地7和5没关系的(DDR2方案如果这么低感觉是GPU坏掉了,你应该测一下VREF的值),查一下其它地方是否有问题比如供电电路和GPU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