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A78GM 跑50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0-07-07):
今天接修一MA78GM-S2HP的集显主板,芯片组为AMD的(即南北桥为AMD的小芯片)故障为跑码到50转为FF后重启,查了各路电压都正常,换了内存,刷了内存槽子无果,怀疑是北桥问题,深度加焊之,故障如初。后来细摸加电后的CPU周边电感,觉得烫手不知正常否。因之前修台式机主板不多,借着修笔记本的一点经验来识别故障,在此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能是CPUD 的问题。换个看下。。我遇到过

网友:
我这前试过一片板也是这样.不过忘了是什么主板..我换也IO后就好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波形不平衡会导致CPU供电部分发烫用波波测一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代码先刷BIOS  刷了不行 那么加焊桥 加焊不行 那么就重植

网友:
这块板是双BIOS。可惜,我没有刷BIOS的工具,以前在中关村都是找别人刷的。给20块刷一次,还是很方便。现在离中关村远了,不方便了。有BGA,所以只要有一丝怀疑,我都是首杀BGA。CPU以经换过了。客户工作机器,太着急,我得张罗着给他购主板了。如板子能留下来,我会继续研究,出个完整答案。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