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供发射极的放大电路原理?

楼主(2010-07-07):
三极管的供发射极的放大电路原理?高手结合电路图分析一下是怎么放大的?

网友:
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估计这个问题 面对面都不一定说得清楚 多看看书 看看帖 慢慢领会

网友:
同楼上所说一下子说不清的,楼主先了解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可以百度下

网友:
图在这里  仔细研究下

网友:
主要是利用电流IC与IB有个倍数关系,使输入回路的电流控制IC电流电压的增大,配合集电极电阻,求出UC电压,再由输入的电压减去UC电压就得到负载电压了.而这个负载电压是相减得出,所以与UB有个相位相反的情况,所以又叫反相放大电路...
我浅知识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知识:
PN结特性!P多子空穴少子电子;N多子是电子少数带电粒子是空穴。当PNP区接正极N区接负,内电场PN结处的空穴与电子附合生产)被外被电场削弱利于多子流动所以产生PN结导通产生较大电流。如果N接电源正极,P接负极;内电场加宽不利于多子流动,利于少子漂移,电流很小电阻很牛不让过,基本不导通。
当三极管做成后,NPN作说明:E极电子很多,B区很薄、C极渗杂浓度低(电子相对少)!
粗粗的说电流产生来源与E极的电子向B区和C极扩散。E部分电子被B区收集,绝大分部被C收集因为B区很薄。三极管制成后EB然后继而扩散到C的电子是有个固定比例的。E为单位1.aC收集的比例;1-aB收集的电子比例。
结合上图分析!楼主看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