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P4电源

楼主(2010-07-07):
有一个杂牌电源,测得紫线和绿线待机电压分别是5V和4。9V,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风扇不转,本人第一次修电源,请问一下下面该测那些地方?

网友:
风扇不转不一定是坏的,有可能风扇是坏了,测下3。3V 5V 12V电压有没输出,如没有查下管子和二极管子。

网友:
副电源是好的,查主电源吧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短接绿线时,7500的8 11脚有电压变化  查推动管 和推动管供电 主开关管

网友:
今天没事又来修这个电源,发现电源ICAP3843-E1坏了,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