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三星液晶,电源板无输出,维修陷入困境,求救~~~

楼主(2010-07-07):
今天维修了一台19寸三星液晶,电源板坏无12伏,5伏输出,首先量得300伏正常,仔细观察了这个电源板,量得光藕,431以及电阻和二极管都正常,奇怪的是这个板并没有8脚的电压IC,但是它有一点和其它那种有电压IC的电源板有点区别,就是那个散热片上安装的那个管,它不是一个三极管,也不是一个场管,而是一个六个脚的管,用螺丝装在散热片上,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源板的电压IC是不是被这个六个脚的管给取代了?我测量了一下这个管有一个脚是300伏,与大电容正极相通,一个脚10伏,还有一个脚电压就是从140到240伏不停的跳变,我想代换一下这个管,可是没有同型号的,请问大家:在维修那种电源板没有电压IC的板中,这个六脚的管坏的多吗?它是干嘛用的?代换可不可以用大概差不多的型号代换呢?

网友:
TOP系列的,电源厚膜,三星很多用的是TOP244  TOP 246  TOP 247本身也算易坏,它本身集成了PWM-IC和电源开关管   同时有个型号1N4147 (记不清了)我记得是15V稳压管也易同时损坏

网友:
把这个管子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厚膜驱动IC,原型号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DM0565 或者DM0465
1脚 310 V 开关D级
2脚 接地
3脚 VCC 为芯片提供电压12V-13.5V,偏低IC坏
4脚 FB 接光耦反馈 1.2V
5脚 NC空脚
6脚 300V接启动电阻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CM0465,它和DM0465有点不同,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回答  我懂了  我也怀疑这个管坏,可惜我手上没有同型号的, 这个IC是不是和8脚的电源IC一样经常坏啊

网友:
三星电源板常坏的DM0465 IC

网友:
我遇到这种就懒得找IC了,换电源板

网友:
这位师傅  电源模块贴在散热片上 没有型号吗  搞得 那么复杂     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多师傅都懒得 帮你  分析

网友:
经常遇到了   电源厚膜芯片    换板子吧   一个芯片 也要十几块   修出来没啥价值了     换个电源板  都够了

网友:
0465  拆机的才2块 好找

网友:
看一下电源IC是多少,先换了再说,再测一下周围的二极管,电阻有没有烧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看吧

网友:
一个电源厚膜块搞得那么难 都换板就没什么技术可言了,说换板的面壁去!

网友:
什么都换板 没什么技术  还学什么芯片级维修??

网友:
要想节约成本,提高技术还得芯片级维修。

网友:
一块板子到了我手里,不把它折腾的掉一层皮,我是不会随便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