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如何看参数

楼主(2010-07-07):
各位高手,笔记本CPU上有好多字母,有的并没有写出CPU的型号和参数,如何认识呀,有什么规律没有,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主频/二级缓存/外频/

网友:
我只知道怎么看型号 主要是看中间的几位数  比如说TK53

网友:
CPU可根据其上面的数字代码来区分:如
图拉丁/ P3代码:80530、二级缓存:512KB;
P4代码:80532、二级缓存:512KB;
迅弛一代:80535、二级缓存:1M;
迅弛二代:80536、二级缓存:2M;
酷睿一代:80537/80538、二级缓存:2M;
酷睿二代:80539/80540、二级缓存:4M;
注:只要CPU上的代码为80537以后的都为酷睿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