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 password 忘记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07):
朋友的
笔记本
,撞了一次开机就出来 HDD PASSWORD ,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密码啊,怎么办啊?
笔记本

网友:
哇 我 一次都没碰到过 只碰到过BIOS密码 需要换密码芯片

网友:
有些在原来的本本上还能继续分区装系统什么滴
大部分的都不行了,需要解密
使用P C3000或者XLY类的软件

网友:
是硬盘加密了,要用XLY或PC3000能解密。

网友:
用PC3000或XLY清

网友:
不可能吧,撞一下就出现密码?把硬盘装到别的笔记本上试一下看有没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