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90M-M过LOGO死机

楼主(2010-07-07):
故障现象:启动到LOGO死机就死机,有时可以启动到选择操作系统的这个界面

后就死机

全板电压都正常,有一个场管有些烫Q26,查了一下是给北桥供电的输出电压1.62V正常.
网卡已经拆下来了,IO也换过,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SB和NB都加焊过也是没有效果,电容也没有鼓包现象。郁闷啊~

网友:
最近有发现CPU风扇扣好后,板子变型的,导致风扇跟CPU根本没接触到,不知道跟这个有没关系

网友:
不是CPU温度的事,一点也不烫,昨天我也遇到一台CPU温度过高死机的,死机时问度在95°左右。上导热硅脂就好了,这个就不一样了~

网友:
换个场管试试呗.. 太烫应该不正常吧。 场管不良?

网友:
用U盘启动也是死机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正常吗换个9173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正常吗换个9173
引用 网友A:

在死机时和正常时电压都是0.93V正常啊,说一下,在死机时点开关针可以关机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正常吗换个9173
引用 网友A:

那有时候测不出来试换

网友:
北桥和CPU座,别问我为什么,经验级维修

网友:
  如果Q26换过不好,那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死机时北桥的各个测量点正常吗

网友:
硬盘没问题 就是CPU供电 散热问题

网友:
把那Q26换了在把管理Q26的那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