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维修中的瓷碰

楼主(2010-07-07):
                  感受维修中的瓷碰
                                              ------人性的呼唤
   个人感觉  做电脑维修和医院 给人看病没什么  。差不多 ,我不敢肯定现代人的医德,但有时 看看 想想自己做维修的经历感觉,做人不该太善良,太有医德(或是职业道德)---------因有些人本身就不讲讲理,没道德、我现在就讲几个维修中常遇到的瓷碰现象讲一下 :

       1:做系统
  作系统没什么 可说的,简单  ,
现象:
    死机   蓝屏  或其他现象   客户拿来说做个系统  结果做不上    一测硬盘坏,这时  客户         拿来时还能应 现在不能 应了  ,不换硬盘 你给恢复原样。晕。。。。。这可能 吗 ?
。。。。。。。。这一现象 在笔记本中多  可能 是笔记本移动性好人为损坏吧大家 一定注意--------其实自己的机子什么 情况自己最清楚------不的不承认卑鄙。

      2:一个机子有多个故障,客户轻描淡写的说一个故障,结果在维修中毛病层出不断还不承认自己的机子原有其故障,当然有些人是好的会承认自己机子的故障。
      3:
  对于CPU座的故障,和桥 的故障当然现在遇到 这一现象会大部分解决的 不对大家 还是学学医院是怎么做风险手术吧  ,说好 风险,让风险留给病人

维修的朋友 当你服务于人的时候请不要收费太底  ,当你接手维修的时候 意味你承担一定的风险,希望大家 谈一下如何降底这无味牺牲和风险

网友:
希望大家 谈一下如何降底这无味牺牲和风险

网友:
原来接台机子,顾客说清理风扇。  拿到机子拆开清理,后装机开机,不亮,后发现主板已经有进水。 后跟顾客协商,顾客非说机子本来是好的,给我们清理坏了。 他NND。 后来只好修好了给他。    自此只后,清理风扇必开机试下。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只怪自己的见的少了吧  我要是清理灰 首先要的 就是开机测试  如果开不机  问问他修机器吗
还是不修机器  清理下就可以啦

网友:
接到 机子  先要测试下 !   再接手的咯

网友:
大哥可不可讲详细点 怎么测试   有些故障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吧

网友:
在维修之前,把风险先说给用户,,,让他知道这些,,要是修就接下来,不修就不要强接,,

网友:
先说断后部乱
反正动手之前说好
然后自己再小心加细心就是咯

网友:
我还遇到一个客户呢,风扇很响,叫我帮忙拆开看一下,发现很多灰,然后让我帮他清一情。因为机器是在我这买的,虽然过保都一年了。就当给老客户帮个忙吧,就清理一下。装上去风扇不转了,客户就很不高兴,说我的是好的就是很响,也不至于不转吧。最后一检查是由于扇轴灰尘太多造成一个电容烧毁,帮他修好,风扇也不响了,客户立马起笑脸。想想就后悔,以后遇到坚决直接让客户花钱换风扇,绝不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网友:
是呀,收活,复活这也是要讲技巧的呀

网友:
尤其做BGA前。一定要报风险。今天我对门又扯皮了。。

网友(点评):
哈哈 多多交流

网友:
反正修那些可以亮的机器一定要先他们说清楚风险,要不就不修,还要他们说什么问题就修什么问题,要不就不搞。

网友:
做系统,做清洁,最好当面搞。。

网友:
修机器之前,确认故障,最好是做个备份,然后再给修,要是用户耍赖就给他还原,让他爱去哪里去哪里

网友:
这个故事很平常,大家都要在意,我也是搞维修的,和同事们都有常聊这方面的事,有不少维修人,都吃过这个亏,不要以为生意好,懒一点,不细致的问闻切!到时会自已哭笑不得!

网友:
3:- V4 M) G- |+ T& B
  对于CPU座的故障,和桥 的故障当然现在遇到 这一现象会大部分解决的 不对大家 还是学学医院是怎么做风险手术吧  ,说好 风险,让风险留给病人

这种现在我都不敢讲。。。讲狠了。。就把人讲跑了。。直接说修好收钱。修不好换版。(换不换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