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资料什么情况下会容易丢失或损坏啊

楼主(2010-07-07):
最近接了好几片华硕板,拿到手代码都是跑到E9,已经显了,屏幕显示BIOS故障要恢复然后不停重复寻找CDROM,寻找USB设备,这是啥情况,BIOS资料有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CMOS放过电了也一样情况,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这个还是重新写BOIS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9代码一般首先刷BIOS

网友:
刷个最新的版本试试看!!!

网友:
又个问题,其中有几片板换根内存就没这现象了,还有这现象的刷了BIOS了,这现象跟内存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