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07):
此机子待机0.04V, 开机后跑0.28,直接掉到OV , 再按开机键电流表无反应, 拔下电源,插上,再开机,0.28,又掉电,
急救啊 !!! 120 ING 1.5V有
查过其他网站都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
掉电

网友:
好像是刚开始跑CPU.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侧过 也加焊过 好的 旁边的 电感和电容都测过了 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只刷了一下BIOS就可以开机正常运行了,你试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