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楼主(2010-07-07):
这是我MP3的图   开不了机    打开了屏幕亮了  却没有字幕 ,有时还打不开,屏幕没显示,黑屏幕,反复开了好多次还是开不了

网友:
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插到电脑上看能不能联机,如果不能,换晶体,之后重写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显示屏对把?当插到电脑上  提示没有驱动....

网友:
不是显示屏,显示屏一般很少坏的,不过也有可能坏,你先换晶振,不行再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