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MCB板维修!

楼主(2010-07-07):
简单说一下,当作笔记算了!
一块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MCB板,总控制板!故障现象是油温和经纱张力检测不正常,偶尔报油温超出检测范围和张力波动严重!
整体图:

这个接口就是负责这两方面连接的!

一般修理这块板都是利用经验和使用静态阻值测量方法找出故障元件!但这次没有这么容易了!经过测量阻值没有找到有什么问题!代换了连个D/A和A/D转换IC后上机试机无效果!唯有加电检查了!这个部分使用5V/12V/-12V!
分析:
同时出现故障一般是公用电路有问题!譬如一起使用的IC或者公用的电源!
5V/12V/-12V都不会有问题,因为这些电源都是与其它电路公用的,出了问题整机不不会工作!主要的IC已经更换!
还有两种电源有这个部分的两个零件产生!就是-5V(由-12V稳压产生)和REV2.5V(基准电压,由12V经过REF43产生)!先单独加上-12V,测量-5V稳压器输出正常!再加上12V,测量REV2.5V,结果只有1.8V左右波动!问题找到了!再测量一下输出端对地阻值正常!立刻更换一个REF43,再加电测量!恢复到正常的2.43v!把MCB板装回织机顺利开出,半天了也没有出现故障!OK……!

 会员1567194300鑫豆2024-10-4 22:26
 会员1520201300鑫豆2024-1-9 22:58
 会员14527002元2023-5-23 22:30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因为板子的两个功能同时报错,就应该找他们的共性:电源---基准。。

网友:
这个屏幕没有灯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头不答马嘴!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