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IBM T60/T61机器的BGA

楼主(2010-07-07):
前几天把公司里面几片光荣牺牲下来的IBM T60/T61主板拿来练手。
这板的北桥南桥显卡都是相隔很近的。
做桥的时候会遇到这些问题。
单独在下部可编程温度为220度,底部温度180度,上部可编程温度为250度时,芯片已经可以动了。
此时芯片里面的焊已经早就熔了,但从外面看不到,被芯片底下的胶全部挡住了。但时间稍微长一点之后,
芯片里面的锡就会被“挤压”出来。此时可以用撬棒(不是撬大石头的那种哦,呵呵。)在芯片的四个角处
轻轻的往上翘一下(注意不要用力过大,就是要欺软怕硬),就会比较轻松的把芯片与胶脱离开来,这样就
可以把芯片完好无损的取下来了。
但如果这些操作在它周围没有隔热处理的话,那么它的邻居就可不干了,在近热端的芯片底下也出冒出锡出
来。很简单了,用隔热贴纸即可解决。

网友:
我一般是把测温线伸进去.看到温度到无铅镕点了,就拿两把镊子前后开工.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