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NT2700南桥32K时钟电路疑惑

楼主(2010-07-07):
早几天接到台小日本的EPSON NT2700机器,问题是开不了机器,打开机器测量,发现有3。3V,于是看了下开关键,也有3。3V,不关什么,先想修台式机主办一样用风枪吹了下南桥旁边的32K晶振和谐振电容,上电一看,正常了,心中大喜,以为这样就搞定了,谁知道第2天开开机,又是原来的问题,一定反映都没有,于是又吹了下,又OK了,冷了后,又不行,于是把32K晶振,谐振电容,和106的电阻,都分别换了,测试了N次,都是这样,吹热了就OK,冷了放旧点有不行,最后把3个东西都换了,32K是新的,106和谐振电容是从用得的好主办上拆过来的,还是老问题,开不了机器,于是记得好象看到过把32K晶振的其中一个脚接个106的电阻到地就能正常,于是就接上,以为一定好了,马上装上机器,谁知道还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呢?现在郁闷的是看到了好简单的问题,就是搞不定啊。。。。。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迷津。要是搞不好,看着到手的鸭子就快飞掉了啊

维修过程:没加焊过桥,只是在32K的电压比较高的脚接了个106的电阻到地,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切正常,原来都是把106电阻接在32K电压较低的脚,故障依旧反复,很是郁闷,为什么把106的电阻接到32K电压比较高的脚到地就能正常,接在电压比较低的脚就不正常呢???还有有研究过的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
那还用说吗SB受潮了重植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好几次都是吹热了就给客户,还有一种情况是碰下晶振就触发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是啊,这还用怀疑吗,肯定是南桥的问题吗,BGA下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南桥的,在你加热晶振的时候南桥也跟着热了起来,下面的锡点由于热张冷缩的原因,好一会凉了后就又不好用了,你做一下南桥的BGA吧

网友:
是虚焊吗?昨天晚上我又试了下,原来用106电阻接一只脚到地,问题依旧,昨天晚上我又接了,接的是另一只脚,今天早上来上电测试,一切正常,不知道再过久点行不行,大家说是什么问题呢,我总结了下,我原来都是接32K低压的那只脚的,现在接到电压高点的那个脚上,暂时没出现过问题,是不是接这个106电阻也分接那个脚的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先加焊,不好的话,换一个、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跟你说个好办法.不用做桥.买个晶振振荡器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估计楼主的方法用不长吧,最好还是加焊SB吧

网友:
真是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加焊呢?加焊有风险知道不,不要太以来BGA拉。。。。别一天没什么问题总是把BGA放在第 一位。。。。BGA并是排除问题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