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初级几乎全部烧毁。。。现在是不启动

楼主(2010-07-07):
接一个DELL品牌机原装电源,就是小的,长长的那种。。拆开检查,保险烧,开关管烧,3843烧,4个3极管烧,还有好几个4148烧,和几个电阻烧,,提供待机电压的变压器烧段了一个脚。换了烧毁的原件后通电,有SB+5V和绿色线5V,短接绿色线  不启动。测试3843,除了7脚有8.2V以外,其他脚全是0V,正常情况,7脚有了8V的启动电压,8脚就应该有5V基准输出呀,就是8脚的5V死活不出来,,。。进行地毯式查,没发现有电阻,二极管子类的有问题,现在有点晕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后极还是前面,4个光偶,初级和图纸上差不多。。带个类似的图。。 不过这个电源后面的IC是tsm111cn w990h0144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发个清楚地上来看看,电源烧成那样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7脚前面的三极管和三极管的供电以及它的周围电路查一下

网友:
7脚连接的3极管应该是正常的,B极15.8V E极15.3V C极8.2V  说明3843的工作电压正常了吧?8脚应该输出5V基准了呀,但是为什么这个就是没5V基准输出,断开8脚所有支路,还是没有5V,晕死了     高手出来看看啊

网友:
高压电检测电路工作异常,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换3843 检查光耦

网友:
7脚启动电压太低了 应该在12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