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起原因

楼主(2010-07-07):
电压问题:电网 电压浮动偏低引起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致使主板欠电停机再启动(换好电源)
系统软件:系统病毒   主板  BIOS设置  特别是网卡启动项(建议把网线头去掉试机)
硬件问题:机箱面板reset重启键漏电引起(常见)  主板问题   内存(颗粒)不良引起
温度问题:主板有过温设置保护功能(查CPU  显卡 温度)

网友:
分析起来当然是这样,但实际维修起来,单单就是一种情况,可能就会花掉好长时间

网友:
有的可能是插座还有电源线也有可能的

网友:
建议线看电源,如果是3年以上的电源,拆开看下电容是否鼓包,或直接更换,依次按照内存,CPU, 主板(主板重启几率很小)按步骤去更换硬件测试

网友:
我遇到一种情况 是电脑看3GP格式的电影没事 一旦看高清晰电影 暴风影音就提示正在载入高清加速     这时电脑就开始自动重启了  试了好多次  就这样了!请高手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新做个系统看下,最好从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更新下驱动看下,,再看看显卡的温度高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是这样的 本身驱动是好的 可一看电影 就出现黑屏 等几秒钟之后出来提示 显卡驱动没有了 ,然后屏幕也变成没装显卡驱动的样子了 又来驱动精灵把显卡驱动装好了  可又出现每次看电影就重启了 系统是新装的 保证无病毒。

网友:
电脑自动得新启动,不外乎两种情况
1):软件问题,如病毒破坏系统文件,导致系统缺少必要的文件而无法正常运行
2):硬件问题,先从电源查起。;当然要检查市电是否稳定。当电源是好的,就裸板试机,看问题是否出在主板上面

网友:
建议先软后硬 替换法  走很多歪路

网友:
我遇到过,最后换电源线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网卡引起的,那台机子有集成网卡,PCI插槽上也有一块,开机只要一点网上邻居就重起,后来关掉一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