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乐华驱动板开关信号电压

楼主(2010-07-07):
如何修改..驱动板 开关信号电压。
如何让..驱动板开关信号电压变高点。
如何让...驱动板开关信号电压变低点。
有些一体版上面的高压板是..低电平灯管点亮.高电平灯管灭了。
用通用乐华驱动板 RT2120L  怎么让他 开关信号低电平点亮.高电平灯管灭呀?

谁有 修改 驱动板 开关信号 电压图纸呀?

谁要是有 修改开关信号电压图纸了。请上传一下。让菜鸟们 学习学习。

电路基础我没有学好呀。才问 这样子的问题里。

网友:
一般高压板上面有个高低转换的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
液晶显示器..屏电路..电路图纸谁有呀?
液晶显示器屏 上面的..升压电路图纸 谁有呀?
谁有了。请上传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加个反相电路就行。

传个简单的液晶板上DC-DC图供参考。

网友:
回复楼主传了两个图片,显示不了说在审核,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