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整死人的准系统电源维修shuttle 350w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08):
这台电源供应器.....我是2次维修~~~才把它给修好的...
超级难修的.....

大家看看下面这张照片.....上面的电容都已经被我拆下来测量过了...
第一次送来给我修的时候...送电..电源供应器会闪...也就是一下送电一下断线...
闪久了...就会正常.....任何人都一定会把问题指向电容故障...我也不例外
但是...很神奇的~~~看的到的二次电源的电容~~不管是贴片或是电解..通通都被我拆下来测量...
都是好的..没有一颗故障......

当时...我认为MOSFET功率晶体有问题....而那颗也太特殊了..我买不到也没备货...请客户带回...
但~~事隔一个多月...他说买到了...但~~他换上去还是状况依旧...
(那颗功率晶体...要价NT250元..贵阿..但新的电源原厂报价..NT3千多....也难怪客户要修..)
既然该怀疑的都没坏...二次电源也找就被我玩滥了....只好往一次测电源找起...
一样..我把电容全拆了....一个一个测量...居然~~被我测量到一颗小电容怪怪的...
它的容质会在60到80之间跳动...原本的容量应该在100UF才对....
跳久了..会自动稳定在70左右....

想说~~~不会吧...就这模简单一颗小电容...整死一堆人.....

上面这颗是故障的...我找颗新的来测量..

确定没问题~~~装回故障位置~~~~

装好之后~~试机~~~确定都不会在闪动了~~~
主机开机也超稳定的~~~电源也不会在一闪一闪的了
而且12V也很稳定了~~~原本故障~~12V会在6V到11V之间跳动...

在测试期间~~我被电源供应器电到好几下...
测试AC漏电....天阿~~~居然高达90V.......难怪我会被电到....

该不会是我修这台当天玩水~~~~身体水分太多了....才有这样的高漏电..电压.......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难修的东西也弄好了,佩服

对了,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万用表啊,看来挺不错的

网友:
优利德嘛。记得楼主的示波器也是优利德 的

网友:
确实是优利德的...电表我使用的是UT61E系列的这台缺点~不能测试电晶体...
示波器也是一样的厂牌..工具还是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有好用的工具我当然会用好用的..我以前用的电表都很滥~一样还是可以查故障
只是这台比较方便~~功能又多又有保护~~大部分都使用这台..
除了一些零件需要用到旧电表测试我才会用到那几台古董电表..

网友:
楼主是经验型的。很喜欢看你的实例

网友:
最近忙过头了....这颗电容是用在PFC电路的
有可能因电容异常造成电路整荡不完全引起的怪现象...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表,,可以测220MHZ的频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