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没有cpu供电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7-08):
       收到一块华硕P5P800-VM/S开机复位灯常亮····量cpu供电没有电压;电源ic是adp3181   24脚12v
电压正常··但是11脚的EN没有1.25v电压   12脚的SS脚也没有电压··
电源IC换过··还是一样·12脚的连接电容也换了··还是没有EN电压··查了en脚··是直接到2个小mos管《量是MOS管因为只有一组数据的·但是板子上没有标识元器件的符号的》把mos管拆了量是好的··拆了不装也没有en电压~~~奇怪了··也不清楚应该怎么样查了··有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指点一2 啊··

网友:
因为上次修到了一台是上假负载有cpu供电··上真U是没有电压的··直接把电容拆了·就可以了··
最近经常碰到没有cpu供电的板子坏的·和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不跑马的··
·

网友:
fsb_vTT 1.2V正常不

网友:
对要先看前端总线的1.2V VTT有没有,要现有1.2V VTT才有CPU电压。如已有1.2V VTT那就找EN的1.25V没有的原因了,既然已找到接了两管子那就量管子的导通条件是否正确,不对就找前级或管子本身的问题了。知道那里没电压好修怕是那里都正常找不到异常而不开机的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了VTTPG,EN才有电压。EN脚的电压是VTTPG通过三极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先量VTT有没,VTT出来以后量VTTOUT,看有没有,如果VTTOUT出来了,EN还没有电压,问题就出在那两个管子上,或者他们周边的电阻有坏的。

网友:
fsb--vtt在假负载上量了··没有电压··· ---
应该查那里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VTT没电压应该查哪呢?还希望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FSB在北桥左边的一个场管上S极测  他会经过两个小的贴片电感接到CPU座里面去  如果这个电压有了电源IC还有没有EN信号  那么把接EN脚的那个Q28拆掉就可以了  拆了还没有那么就是电源IC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测北桥旁边的一个场管  有的测CPU座靠北桥下面的贴片电感

网友:
此板修复··
       是北桥没有供电··
   是控制北桥供电MOS管G极的·lm324坏了··
    更换LM324  ok··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