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不开机~ 高手都来讨论这机器的bios咋刷(希望顶置)

楼主(2010-07-08):
用维修电源接自制转接头,待机电压均有,ec没有输出rsmrst。
觉得是bios的问题,想刷。可下载下来后,发现官方的文件包内有3个文件,一个是128Kb的,2个是4M的。而此机器的ec-rom是256K ,bios是8M的。(下图)

先把ec-rom取下备份后刷入kAEa017a.ROM,待机rsmrst出来,按开机电流到0.9A左右掉电。然后就开不了了。如果再重刷,就可以开机。

上面这张图是WinFlash.ini文件的节选,几本可以分辨kAEa017a.ROM是EC文件,140AF0C.bin和1409F0C.bin是bios文件。但用文件比较器比较两个文件几本一样。查bios芯片的容量正好是这两个文件容量的合。我想应该是两个文件合并后再写入的,对应的是集成和独立显卡。但是ec的存储片却是256k的,也不知道就这么写入,对不对。
    希望正好在修这机器的人把两个ic的文件备份出来,让我比较下。也能为以后大家修到类似的机器要刷bios打开方便之门~~

网友:
这两个一个是集显,一个是独显,升级的时候程序会自动识别,然后选择一个。
你这个是EFI BIOS。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EFI模块,一部分是原生BIOS。先要把原来的8M BIOS读出来,然后用Winhex把前面4M的EFI提取出来,跟你下载的这个BIOS全并起来,才能刷进去。 如果前面的EFI模块有损坏,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从好机器里面读。

网友:
那ec边上的那颗WIESON G6179 ic里面应该存储的就是ec程序吧,那这颗ic是256k的,而bios文件里面的kAEa017a.ROM却是128k的,如果这程序坏了咋办啊?
如果谁有修到这机器,把u25和u31的程序读出来上传啊~ 有奖励的欧

网友:
顶上去
希望大家都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维修中大家都要碰到的

网友:
你的是AMD的还是INTEL的机器呀?
我刚下的AMD的BIOS,16Mbit的,
主板BIOS也是efeon F16-100的,
正好16Mbit呀,直接刷就行了呀!

不过刷好后,有个报错,说是产品型号,序列号。。丢失。
按回车键继续。
insyde的BIOS,接触不多。。。
不过客户不追究,就这样出去了。

网友:
你的自制电源不好用吧,CQ41的电源头里面有根针   有电的  用来给检测电路的

网友:
网上看的,这个最简单,不知道能不能用在CQ41上
惠普笔记本刷BIOS黑屏CQ45-307起死回生的方法
重点说下遇到刷新BIOS黑屏这种情况怎么把机器点亮。
1、下载BIOS刷新文件,解压缩然后找到30F7F12D.FD和30F7F12U.FD两个文件,就是BIOS啦。其中U(UMA)的文件是用于集成显卡(INTEL G4500)的,D(DIS)是用于独立显卡(9200M之类)的本本。把30F7F12U.FD拷贝到一个U盘上。如果你是NV显卡的就考那个名字最后是D的文件!
2、先把U盘格式化成FAT或者FAT32,再拷贝文件。拷贝完成后,把文件名改成30F7.BIN。U盘上不要有别的文件了,否则会延长后面刷新时搜索文件的时间。
3、把本本的电池取下,交流电拔掉。然后插上U盘。同时按住"win"键和"B"键。插上交流电。按下电源开关开机。松开电源开关、"WIN"键和"B"键。
4、你会听到滴滴声。先是一次长"嘀",沉默一会,短"嘀"一下,这是找到正确的BIOS文件了。然后加载文件,这时候没有声音。然后开始刷新,大约1秒"嘀"一下,持续约半分钟。过一会,自动关机。
5、拔掉U盘,开机!恭喜!屏幕成功解决,BIOS刷新成F12版本。

网友:
也不知道你那个是CQ41的什么型号,因为CQ41有INTEL的CPU和AMD的CPU他们的BIOS是不一样的。希望你把型号写全,例如CQ41-203AU这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7楼讲的好像以前见过,
貌似insyde的BIOS都有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EFI BIOS!!!
果然是新东西,新概念,
多谢版主,又学到新东西了。。。
我又找了一篇关于EFI BIOS的文章,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t4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