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主析故障

楼主(2010-07-08):
修一华硕915小板,复位2.5V,测内存电压3,3V,觉得不对,把内存供电脚断开测量场管输出是2.6V ,接上供电脚又变成3.3V.北桥有点热,供电脚阻值是13欧,复位2.5肯定不对吧.

网友:
可能是358或者324坏了吧

网友:
内存供电肯定不正常。检查场效应管控制芯片的反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