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56C/B 外接花屏,内接不显

楼主(2010-07-08):
接一台二修笔记本,故障如题。感觉是显卡的问题,显卡芯片是NF6400的,直接加焊显卡,没效果;拆下来重新植株后上机,电流有变化,最后稳定在1.1A左右。连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索尼的开机LOGO,心想修好了可以装机了。装机后插电卡机,电流一路变化,可是显示屏怎么没有显示?一会听见开机音乐心想是不是显示屏坏了还是哪的毛病?插上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器,就是分辨率不正常1280X800,怎么切换也转不到内屏上并且切换的时候内外屏都没有一丁点反应。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故障,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