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 格盘到一半就看不到硬盘了

楼主(2010-07-08):
技嘉865 开始去的时候发现认不到硬盘,弄了下数据线就好了,等下进系统蓝屏,打算给他全格了重做下系统,没想到一格,格到一半就发现不到硬盘了,在重启 一看 光驱,硬盘都看不到了,我还以为是数据线有问题呢,换了个数据线还是那问题,接着换了一个ide口故障依旧,最后我用u盘启动进pe格式化,也是不行,这会是主板的问题么????他的ied设备经常时任时不认的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是不是经常卡在logo或检查外接口设备那里呀。  ??

网友:
这板南桥易坏。

网友:
你不要插光驱,只插硬盘会不会故障复现的频率会低点呢?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如此,那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对的.估计板子坏的可能性大.应该南桥吧...

网友:
南桥吧,看看IDE接口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你在BIOS内看能否找到硬盘,如果找不到主板是真的卜了。

网友:
回复 [url=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

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1673283&ptid=215145]花开花落 的帖子

先换硬盘  不行的话就刷BIOS试一下  GA的板BIOS容易坏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它机上面试一下。看一下是否正常格式化。先排除盘本身的原因。

网友:
先换硬盘、电源试一下,还是如此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硬盘是好的,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