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谈主板按下开关后延迟3-5s的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08):
前阵子修过两块主板,修好后点开机不能立即启动,总要延迟3-5s,哪位师傅知道原因,指点一下。(开机电路查过没问题,好像不上coms延迟会缩短)
主板

网友:
写BIOS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电容影响了时间常数,就是冲放电

网友:
好像在BIOS里有这个功能吧
好像可以设置的
你重写一下BIOS看看
或者找一下里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