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与IO关系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2010-07-08):
常看到一些关于不过内存的求助贴,有不少人提出说要换IO,不知道内存与IO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求助

网友:
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不过 和bios有关系 bios到ec 到南桥 到北桥 到内存 这条线路中是有关系的

网友:
EC是嵌入式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常说的笔记本IO。

网友:
Embedded Controlle 嵌入式控制器)在一组特定系统中 新增到固定位置 完成一定任务的控制装置就称为嵌入式控制器
相当于应该单片机 有很多功能是自己可以开发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看ec的datasheet不是很大作用

网友:
哦,原来刷BIOS解决不过内存不过显卡啊,头一回听说!

网友:
前辈留下的经验换I/O刷bios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