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0-07-08):
           有块硬盘,客户给上锁了,知道密码,但就是打不开,谁有解决方法?
           里面的数据不要了,分区能消除密码吗?

网友(点评):
先说说是什么品牌的?王总生意很好啊!

网友:
分区无法清除硬盘密码(如果真的是硬盘密码),忘了密码你只能到当地数据恢复维修店去解密试一下了。

网友:
恩啊 ,,我有几个都是去那搞的

网友:
可以用MHDD软件试一下。。。。。

网友:
还可以在那台机子在那台机子解,在BIOS里有一项。

网友: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密码。。可以试下楼上的办法。。不行就用PC3000吧/论坛里有教程我就不说了

网友:
低格不知道能不能清除密码

网友:
低格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
低格可以清除密码,我以前有一块就是低格好的

网友:
硬盘加密码是无法低格的

加密后实际上是禁止一切写入操作

网友:
正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啊   期待中……

网友:
低格太慢了..对硬盘也不好

网友:
是真的知道那密码可按5楼的方法解决,不然就要用上PC3000了。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用什么加的密就用什么解密

网友:
送到专来的数据恢复公司吧,他们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请问下楼主硬盘是什么牌子的,一般  XLY   PC3000   都可以搞定, 绝对速度。

网友:
知道密码的话,可以用MHDD解,如果忘记了密码的话,要用PC3000软件去解,其实很容易的,接上硬盘键盘敲几下OK了。

网友:
加密了 怎么会能低格呢。

网友:
问题就是手上没PC3K或者XLY,怎么敲呢?版主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密码直接MHDD就行了。

网友:
不是自己加的密,恐怕要猜密码就……
那自己上的锁都不记得密码就该死,应该花几百换硬盘,教训
好比自己的主要银行卡密码都不记得一样
那想问问版主没PC3K和XLY还有什么免费软件破密码吗?
网上见的破解版PC3K光盘版不知能否加入PLIST啊?

网友:
硬盘加密的话低格都不行的,用MHDD这个软件可以解密的,不过比较麻烦的

网友:
烦烦楼上的没有一个可以的解决的汗

网友:
加密了据说也可以低格,但是需要老的主板(586级别),BIOS本身就带低格程序的那种

网友:
旧型号的可以用 ISA 去解..ISA 可以免费下载....新型号的....PCI 可能要用到 UDMA了.

网友:
如果是ATA密码
什么低格,MHDD都解决不了

只有用象PC3000一类的专门软件来解密

网友:
150元 密码搞定  里面的数据都在

网友:
  怎么密码就用MHDD试下嘛·!

网友:
找张系统盘,启动之后进如DOS工具箱,点选DOS工具箱中文菜单,找那个硬盘解锁的工具,进去解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那一项,可以交一下吗

网友:
看是用的什么方式加密,一般常用的MHDD加密且还知道密码的,用5楼说的方法,可以清除

网友(2010-08-07):
回复 网友C:

    很多笔记本都有一项给硬盘加密码项就在设密码那项里,可以设可以取消。忘记了就只有解密了。

网友(2011-03-24):
难搞,,我自已有PC3000 2.4版的都没搞出来

网友(2011-05-17):
能行吗我想试试下来试试

网友:
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分区也可以

网友:
这种MHDD解决不了用UDMA可以解决

网友:
硬盘加了密码那要数据恢复的人员才能搞定,如果是系统的密码那就很好办的。

网友:
我的办法就是去找数据恢复维修店,有速度啊

网友:
硬盘加密了还第一次听说,收藏以后用的着吧谢谢

网友:
PC 3000可以的  要不你换个PCB板试下!刷下BIOS 尝试下 涮写固件

网友:
没有就破不了了。这个硬盘密码没有工具很难弄。

网友:
只有用专修程序才能解决了。

网友:
我来看一眼。就走。不多说啥了。

网友:
啊哦   学习下子

网友:
我也不会呢  求正解

网友:
是要用PC3000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是用这个弄好了几个的

网友:
我的思路,要数据找数据公司吧,不要数据换电路板低格。想破密码?没有“银河”是不现实的。

网友(2011-06-18):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是啊。问题就楼主没PC3000,XLY。不好搞。 如果真的知道密码,我也建议根据楼上所说的。这方法可以!
       进MHDD...输入口令unlock....选择0....回车......输入解锁密码.....回车....再输入dispwd.....选择0.....回车....再次输入解锁密码.....回车...就OK了....

网友:
建议用5楼的办法试试看

网友:
用低格软件试试

网友:
硬盘的密码。他怎么会设置那个密码呢。首先你应该问下他用什么软件或者怎么弄的上锁的。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mhdd等等解密码都是在知道密码的基础上解的。如果都忘记了。只能用PC 3K 来刷固件解锁了。

网友(2011-11-08):
PC3000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 一样等着

网友(2012-12-03):
你好 我怎么进不了 unlock这个里面

用u盘量产的MHDD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