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B-L15E换了主板后,用一段时间却闪屏?

楼主(2010-07-08):
如题,前面我换了一个主板,现在用20分钟左右就闪屏,黑一下,亮一下。代换法确定和主板没关系。现在觉得是高压条上的问题,会不会是升压变压器出问题了呢,大家能说说吗

网友:
12V和5V供电正常,那故障就在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我现在找换了一个高压板,用了30分钟都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