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不定時黑屏,大概2天一次!

楼主(2010-07-08):
今天上午,公司的一台機子 用著用著突然黑屏,再開機沒任何反應。
開機箱目測沒有發現問題,用最小系統法 檢測 診斷卡 跑到C3 掉電。內存拔下插上無果。
最後 把 CPU 供電 12 V 線 拔掉 在開機 亮了。(*上前天 也是這樣*)
手摸 北橋 有點燙手 (*有幾塊這個板子 北橋都有點燙手,不知是不是正常的。迷茫了。)
主板 型號  ASUS P4SP-MX SE  南橋 SIS 962L 北橋 SIS 651
很老的一塊板子。

网友:
把12V拔掉了也能开机?换个电源试试,看有没有电容鼓的。

网友:
可能你那个12伏是假的。

网友:
有电容鼓就换下,主要是主供电那里,今天修过一片跟你的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