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不显示高手看看

楼主(2010-07-08):
CRT 开机 电源亮 屏幕不显示
行场确认正常
小弟新手。求解
不能说是正常,可以说“已经工作”
不显示

网友:
如果有高压,是显像管截止了,没有工作。。。。。!!!

网友:
查尾板,G1,G2,灯丝电压

网友:
你查几个视放管

网友:
看下G1电压多少?

网友:
屏幕不显示,怎么能确定行场正常???

网友:
是有光栅无图象吗?楼主说得不太清楚。

网友:
你在发帖之前做了哪些检查,测到了哪些数据?

网友:
把管座上的电压测量一下,报上来,,

网友:
有没有高压????

网友:
连一雷
的帖子
这是典型的“黑屏”故障。
看一下CRT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一般来说,报一下几个电压:
灯丝电压、G1 、G2电压
求助时,一定要报相关的实测数据,这是起码原则,新手们要注意。

网友(2010-08-18):
我也是新手,请问等死电压,G1,G2是指什么电压?怎么测?谢谢!
我的显示器是开机显示无信号,但是接上信号线就全无显示,灯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