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CRT 求助

楼主(2010-07-08):
开机不显示 卡卡2下生意 后盖打开 无任何不好的地方 但是开机指示灯亮 不知道什么问题小弟新手 在先求解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开机指点灯是什么颜色,如果是绿色的话,请把显象管尾板上的R、G、B、G1、G2电压测了报上来。

网友:
空焊了吧

网友:
”开机不显示 卡卡2下生意 “
是否可以理解为
开机不显示 咔咔两下声音
这声音不知道是 消磁继电器的声音还是行起振的声音,,,所以你发来贴子 这些都是要说明的

网友:
如果行起振了,那用表查CRT座子上的各电压,看哪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