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脑重启

楼主(2010-07-08):
我遇到一种情况 是电脑看3GP格式的电影没事 一旦看高清晰电影 暴风影音就提示正在载入高清加速     这时电脑就开始自动重启了  试了好多次  就这样了!请高手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0-08-07):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把暴风影音 卸载了  再重新安装看看呢?
    或者用 风雷影音 看看

网友:
装系统试试看吧

网友(2011-02-08):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看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先看看CPU,有显卡的看看显卡的散热风扇吧,估计是散热不好,

网友(2011-03-21):
重点换换显卡和内存,这两个有问题就有这事

网友:
看来LZ软件可能没到什么程度,这个明显的是暴风影音软件的BUG、播放器自身的问题,换个播放器吧,比方说KMPlayer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我告诉你LZ!这个暴风影音的问题!我修过一个一看电影就关机!开始的时候想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后来不是,查来查去,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MOS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