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08):
如题;
PHILIPS音响没声音
电源灯亮,有电流声
电源

网友:
这种音响 一般都是供电 和功放IC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把图片上上来。看看IC电路。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hfgjinggxj
的帖子

网友:
音箱电路也很简单,先直观的看一下有没有烧坏的件,如果没有再逐个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你什么也没查,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是啊!问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2016-09-13):
修好了么???

网友:
拆了 才知道

网友:
拆机测量一下相关电路,音响电路我知道一点点,一般没有修这个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