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ONDA 全板无复位故障

楼主(2010-07-08):
手里一块主板,两个月的主板,都没怎么用,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查段负载上PCIRST测试点对地短路。
问题1. 主板故障是PCITST短路造成的吗?
问题2. 接下来怎么测,怎么解决短路故障。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可不可以先把供电,和时钟测一下呢?

网友:
都找到故障点了接下来就好弄了,顺着这根线索继续查下去呀。极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跑电路,要是跑桥里,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鹏飞电脑科技
的帖子
对地短路用表笔找一下和谁相连 拆掉它 有保修最好保修

网友:
问题1. 主板故障是PCITST短路造成的吗
是。PCIRST不正常
问题2. 接下来怎么测,怎么解决短路故障
找到短路点,PCIRST这条线上的元件都要一一排除,如IO ,声卡、网卡、BIOS 、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