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晶振问题?

楼主(2010-07-08):
  本人修一片V星K9N-NEO-V3开机不AM2。单桥的。开机不认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桥边一个晶振对地865。。另一867。。但开机供电一脚1.8。。另一脚0。。。是否正常。。我想单桥晶振对桥作用大不大。

网友:
晶振不起振,对什么桥都有影响

网友:
把那个没有电压的晶振的引脚的谐振电容换掉再试一下

网友:
把晶振谐振电容换了,不行杀桥。

网友:
没了,时钟,主板不可能工作起来的吧

网友:
此板U座很容易虚汗 修了好几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地值差不多就先换谐振电容  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加焊或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