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升技775主板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7-08):
测键盘鼠标口 有 4.5V的 电压,但是用二极管档测4个脚的 阻值

有一脚阻值接地了   什么 问题

网友:
4 2 1 3
6      5
你测的哪四个脚?

网友:
问题很简单,就是LZ说的有点不明确。确定是信号短路了就是相应的芯片坏了,多数是这样的,偶尔也有电容漏电的。再细查查。

网友:
电容漏电  卸下就OK;

网友:
4.5V供电好像有点偏低,1  5两根信号线都正常吧

网友:
先卸电容,后拆芯片。

网友:
要是有条件的话建议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先拆电容  不行的话就拆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