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E 如何做系统。。

楼主(2010-07-08):
IBM 600E 如何做系统。。开机显示画面也看不懂,这个机子很老了,做系统也只有做2000的系统,不知道如何去做,请教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开机长F1进Bois设光驱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后,确认键好像是“空格”。

网友:
这个机子按F1没有反应进不来BIOS选向,根本就不行啊

网友:
想进BIOS 的话 开机随便压住键盘 就会键盘报错 然后进BIOS 的界面就出来了 不过这种机器太老了 要是在路边买的假机器的话 系统是很难装进去的

网友:
先用台式机把系统装复制到小硬盘上,再装上系统,重起的时候断电,再把硬盘接到原电脑上,就可以装了!

网友:
楼上的,我用过你那种方法啊,还是不行,现在是进入到LOGO画面就死机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那可能是你做的系统不对。安装版

网友:
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机子如何过入到BIOS选项,怎么设成光驱启动啊,不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