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不加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8):
今天修了台IBM的笔记本,插电后有待机,但是怎么也开不了机!放电后还是不行没有进过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首先要检查一下开机键有没有问题,用镊子点键盘排线接口那里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如果能开机就是键盘的问题了,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一下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