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进系统蓝屏,做系统后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0-07-08):
HP NC4010,客户拿来不亮,换了条内存亮了,但一进系统就蓝屏,怀疑内存,有换了条,还是蓝,做系统,进去了,一位好了,开始装驱动,一到显卡驱动,刚装马上就蓝屏了,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不一定,确定好了是硬件故障就拆开来看看吧!保不齐只是散热那块有问题。

网友:
拆了,刚开机啊,CPU还不热呢,好像不是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