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跑线路的问题主板维修

楼主(2010-07-08):
关于如何跑线路的问题主板维修
一、经验之谈:
    一直有朋友问我线路怎么跑的 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今天自己胡乱写了下。不知道对跑线路不熟悉的朋友有帮助没跑线路习惯用万用表的2极管档 习惯上只要表响了就是通的。这点需要说明。z/这个图想跑从A点的线路。A点前面是一个电阻。表笔可以直连到A-B(因为表响了)碰到电阻后其中一个表笔移到这个电阻的另一端C。再用另一个表笔寻找C点的直连端在哪。这个图可以找到D和F两个点因为F是个电容的一端,一般主板上电容都是对地滤波所以线到这里结束。继续跟D点。D点是个二极管的一端。同样表笔跳过这个二极管点在E点上。另一个表笔继续寻找其他线路至于怎么看和找直连的线路。主要是眼睛观察看线朝哪走。还有就是板上的过孔一定要看准了(因为板的设计原因线路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层就必须要不段的过孔来达到设计位置)还有一点。表一般用二极管档在读数40以下都会真正的直连的话阻值应该是几欧姆。这点要注意不要看见表响就绝对是直连上去的何
如果碰到场管的话。 就可以看下面这个图。因为板上场管3个脚意义一般是固定的从左往右数依次是控制极 输入极 输出极 对照这个图从A点开始跑线路。直连到这个场管的输入极也就是B点。因为是场管一般多见被控制输出电压转换后在输出极输出。所以表笔在这时候移到D点跳过这个场管。继续寻找D点的直连。如果把这个图比喻成北桥AGP供电管的话。多见的情况下A点是橙色3.3V直连。E点直连运放类LM358 324之类。D点输出1.5V然后1.5V直连到北桥等芯片的供电脚。

以上是比方说,实际应用电路可能不同或稍微复杂点。这样一个北桥的1.5V供电线路就跑出来了. 如果碰到1117 或者 1084什么的。 那图就是这样的。输入跟输出脚位就有变化了。比方说 C点是直连到紫线的5V的。5V经过1117输出3.3V。那在跑线的时候找到直连紫色线的1117的B点。然后表笔跳过1117一个表笔点在1117的A点继续寻找A点的直连直到找到3.3VSB给谁供电南桥....网卡...COMS电路...{那这一路就是跑出5VSB转3.3VSB的线路和3.3VSB的线路由来及应用.具体实际线路可能会更复杂。这里只是简单说明做为引导意思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 如果跑到门电路,那就需要根据门电路型号的引脚定义找到对应的电平转换脚如果跑到芯片,也需要根据芯片的引脚定义知道这个脚的作用和意义是否是自己寻找线路的初衷。还有很多说不完讲不尽的情况,就需要靠自己慢慢去摸索。只要线路跑开了以后都好跑了。

网友:
楼主这个内容是转贴的吧,而且前段这个内容也看不明白啊

不知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高的关系?

网友:
楼主,我是个新手,做笔记本维修才8年多而已,您的这些公式我真的看不懂,能教授一下吗?

网友(2010-09-23):
不知所云,佩服佩服啊

网友(2011-09-04):
只看懂了五分之一

网友:
直接复制转帖的结果,建议转帖先编辑一下

网友(点评):
我是初来乍到者,连基础都打好这个就更加看不懂了

网友:
网页上直接复制时可以先粘贴到文本文档里,把一些不能识别的乱码删除掉,编辑一下,就不会出现1楼那样的现象

网友(2012-08-14):
不知所云。。。

网友(2013-02-20):
不只到在说什么东东
看不懂

网友:
。。。跑线路,是指信号串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