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9不触发的怪

楼主(2010-07-08):
板上标MS-6539,外壳标NEC。现在按PS不能触发,量PS针脚电压为1.48V ,短接PS也能拉低电平,强行短接电源绿线,能触发并正常使用,此时量PS针脚电压为3.3v,再次点PS能关机,再量电压为1.54V,然后再点PS针脚也能触发了,插掉电源重新插过,又回原来不能触发状态。也就是说强行开机后,PS针脚能正常控制开关机,只要一拔掉电源线,就不行了,怪事?还真没遇过这样的怪故障,本想跑绿线。也没跑着,希望各位师傅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是不CMOS电池没电拉

网友:
没遇到过  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用万用表测A14是否短路,3.3V辅助电压有没有。插上电源用手触摸网卡,I/O.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