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修过这种小板

楼主(2010-07-08):
型号是SONY PCG-6N1T   故障是暗屏,有图像,无背光, 外接正常,  拆机发现 屏接口旁边有个小板上的二极管烧糊了,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这个板应该是给屏供电的吧,  小板上电感对地阻值只有50多欧, 应该不正常吧,  又加了个二极管上去还是不行。我该怎么查啊?   各位  给点思路··   屏这部分根本就一点都不会····

网友:
回复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找个5脚管换上,输入和输出电压差不多就行了,给屏供电的

网友:
替换上一个一样的可以

网友:
输入5V,  MAX1698的输出应该是多少V啊?

网友:
估计是16V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不用这个升压板,直接拉个16V给屏供电,可以吗 ?  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回复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要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LED屏供电的,除了那个坏的二极管你在看看别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具体点吗?  不太理解, 是要把MAX1698换了吗?

网友:
LED的屏好像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比较麻烦 祝兄弟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