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奇怪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08):
昨天接了一台HP 6535S机器,看电流跑到1.5几A又掉到1.1A,看情况象是象是显卡虚焊了,拆机一看,是AMD 的CPU,南北桥都是AMD的,集成显卡,直接加焊北桥。上电屏显了,仔细一看,晕,花屏,不过此时的花屏象是屏线没插好的那种花,接外显一切正常,想当然就去拆开屏,重插屏线,接上机器,还是花,晕了!再加焊屏线接口,还是花!难道是北桥没焊好,可是屏花的不象是北桥没焊好的那种花。当时估计是不是北桥滤波不好,观察北桥,C1150 1151两个电容位置没有电容(此机自身无此两个电容),我就焊上两个贴片电容,再开机,还是花屏。不管了,再次加焊北桥,开机,正常了。如果此时把机器装好交给客户,也没的问题,我就想了,刚刚加了两个电容,机器本身没有,我把它拆了吧,可是拆了以后,开机,电流到1.5左右,就掉电了,当时心想,是不是北桥挂了,把北桥周边电容量了,没有短路。郁闷了很长时间,都想定个北桥了,后来突然想起,是不是C1150 1151没上呀,于是又找两个电容补上,机器一切正常!!

真郁闷,本身这个板子是没有这两个电容的

唉。。。。。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难道:C1150 1151这两个电容厂家没上,会影响到此机

AMD的主板,真是对呀,以后有同行修到此机的话,这两个电容还是补上吧

网友:
你加焊北桥,可能以后会返修的,直接BGA就好

网友:
不会吧  呵呵  还是在把风扇处理下好啊  你那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啦

网友:
不明白的确:为什么这两个电容不上,会掉电呢?

网友:
我也弄了一台这样的,我的是雷击了,换了南桥和网卡就好了,用了半个月回来了,开机电流一直在0.8A到1.5A跳变,我也准备加焊北桥,后来按你说的加上电容一试果然好了!谢谢!
装上就又不行了,看起来是北桥虚,做一下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滤波电容有不良的,换掉就OK。

网友:
细心 还要有 图纸 啊,看来 资料和经验都很重要!